无线路由器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09-11-27):
今天帮朋友安装无线路由(用的是中国电信宽带),本地连接良好,开始也能打开192.168.1.1网页,设置成功后两台电脑均不能上网。(连接ADSL猫等2根网线均良好)
但只接ADSL猫可以上网,起初怀疑是无线路由器的问题,又重新更换了新的,情况依然无法上网。通过360查杀木马后清除了一个木马病毒,但仍然无法正常上网,那位高手解释下是不是中国电信在我们这里设置不让装路由器??还是别的。。。。

网友:
应该不会的。应该是拨号方式不正确

网友:
可能还是路由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
按说明书上设置的还有错吗?

网友:
你设置个网关看行不

网友:
菜鸟你说的是不是本地连接上面因特尔IP设置的那个??

网友:
应该是自己设置错误吧。找做电脑的朋友问一下或者叫他帮你设置下,你自己学下

网友:
设置的错误,按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来就好

网友:
路由参数设置

网友:
你看一下路由里的状态,有没拨上号,如果没有请检查账号和连接方式

网友:
刷一下新的版本

网友:
现在电信有区别的~
要看你用的路由器是以什么方式上网~
你还要仔细看看~

网友(2012-02-21):
应该是设置的参数不对。

网友:
是不是VPI和VCI的值不对.

网友:
这都是基本的事!!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技术的问题!要不就是业余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可能电信账号加密了的

网友:
检查一下路由器的设置和拨号

网友:
看了,可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