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ASUS 8500GT的问题!

楼主(2009-11-27):
显卡如图.中间的三个个管子烧了一个就是小电容那里那个烧了,小弟第一次见这样的管子,我想知道能用什么样的管子代换呢!下面的焊盘四条腿,管子是两条!

网友:
n  沟道  场效应管

可用 sop8  封装的  n沟道  场效应管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误导我了,我查找到了PDF资料AOL1432,根本不能用8脚的双N代换的!烧了显卡你要赔我啊!

网友:
楼上的朋友,人家有说是双N了吗?不仔细

网友:
找个大小一样的就OK

网友:
找个参数跟他差不多的系列的卡一般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找到PDF图纸了!

网友:
用普通的N构造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