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000 不开机

楼主(2009-11-27):
待机电压:0.04,开机到0.8,又回到0.66。打阻值正常。诊断卡显示382F。新手请教从何下手。

网友:
内存没过

网友:
换了一个槽,跑代码是2AC6。

网友:
还是HP dv5000,在加焊前,我用cpu假负载测一下。我的cpu是AMD Turion 64, 我用的是AMD-754假负载(只有这个适合)。发现只有右侧有总线电压1.2V,左侧总线电压为0(在左右两侧有两个测试点)。基准电压正常1.2V,VDDA:2.5V正常。核心电压正常1.65V。复位电压2.5V,偏高(正常1.2-1.5V)。PG:2.5V正常。时钟为0V。VTT 为0V(正常1.2V)。AD输入阻值均为0.27,输出阻值0.7。说明上说时钟有时只有上CPU才可测出,但还有几项不符如左侧总线电压,复位电压,VTT。能帮新手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