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3寸显示到LOG就不断重启

楼主(2009-11-27):
23寸LG液晶显示器(富士康群创代工)。故障是显示到LG的LOG就重启。如果不关它就一直这样不断显示LOG黑掉再显示LOG。。。
有时又可以正常,但至少开它几十次才会有这么一次正常。接通用高压也是一样。如果不接电脑把VGA数据线拿掉,它会很正常地一直显示要求“检查数据线是否接好,没有信号接入”但一连接电脑它就要不断的重启!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可以关机,那按键就可以排除了,剩下的就是驱动板的电压不稳定和MCU数据会造成这个问题了

网友:
lg的这款显示器好像这种故障较多,都是主控芯片坏的多

网友:
是主板坏了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到个ACER的液晶显示器也是和LZ得一样毛病,老是不断跳LOG,结果是MCU旁的电容鼓了一个
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二楼说的正确,楼主重点检查一下驱动板或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没座子刷。旁边的电容都是正常的。退给客户。好可惜阿!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