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好一块不复位的,845GV主板。

楼主(2009-11-27):
今天有人拿台电脑来装系统装好后重启发现点不亮了,上诊断卡,复位灯亮了,无复位。有时候断电休息几分钟可以继续正常。

主板是杂牌捷嘉,845GV,集成声卡,但无集成网卡,IO是w83627f。
开始修板子:

1:检查灰色PG,高电平电压OK。
2:CPU核心供电正常(但CPU假负载上无复位),HU-LINK总线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
3:从PCI座上的复位脚开始查起。这个复位一脚直接到南桥无连接到门电路,另一脚到w49v00fa2p(bios)复位脚,还有一路到IO(83627f-30脚位l_rese复位脚)。测复位脚对地阻值为689欧,通电后,该脚位无电压。
4:检查,复位跳线,一脚接地一脚高电平,也正常。
5:开始查找时钟频率,此主板的时钟IC是950220af,上网下载脚位定义PDF文档说明,各供电脚位正常,看这个文档说明,23脚位是#reset这应该是说这个是一个复位。高电平时为正常,我测了一下是高电平3.3V,接通了一下复位按键,此脚位在示波器上有跳变,正常复位。还有一个vtt_pwrgd/pd#,PG信号也OK。但是此文档并无说明脚位具体是怎么连接到南桥,给南桥需要的时钟。看了一下此IC周边用了一些33欧的电阻,只好把这些电阻两端用频率计测量,并一一对照脚位文档,进行分析,这个时钟IC也一切正常,按文档说明,每个脚位应该出来的频率都出来了,经过33欧电阻跑到各个地方,这个电阻的阻值我测过是OK的。
6:这个时候,要吗就是南桥有什么怪问题,损坏或是某些隐蔽的工作条件没有具备。要吗就是连接PCI_reset这条线路上的复位元件损坏,影响到这个复位信号,IO是比较经常坏的,我试着把IO的30复位脚,挑了起来。测了一下PCI座上的复位脚的对地阻值为,560,尝试通电,有复位了,可以正常复位,PCI复位脚上的电压是3.3可以跳变了。

7:更换这个IO,但是我发现我手上没有w83627f-aw,我的是w8362hf-aw,没有办法,只好试着换换看,结果一切顺利,正常开机。

我是新手,边查资料边维修,此次纯属意外找到故障。以上维修过程如有不对,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对了补充说明一下。

6:这个时候,要吗就是南桥有什么怪问题,损坏或是某些隐蔽的工作条件没有具备。要吗就是连接PCI_reset这条线路上的复位元件损坏,影响到这个复位信号,IO是比较经常坏的,我试着把IO的30复位脚,挑了起来。测了一下PCI座上的复位脚的对地阻值为,560,尝试通电,有复位了,可以正常复位,PCI复位脚上的电压是3.3可以跳变了。

到这一步时,挑开IO的复位脚时,阻值是,560,我换了一个w83627HF-AW上去后,一切正常开机,进系统也OKl,再测量,PCI座上的复位脚,对地阻值变成了,168欧。

网友:
呵呵,这是个老手,鉴定完毕

网友:
现在的新手怎么都好厉害, 按道理 无复位 ,CPU电压正常后先查 电源IC发出的到 南桥 的 CPU_PG信号啊!!

网友:
先顶一下楼主。
我对挑脚一直有个疑问,因为我没挑过,脚这么密,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对啊,无复位怎么牵扯到IO了呢?你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我想纠正一下,w49v00fa2p少了容量是多少,002还是004,还有你的思路是很专业,但是考虑到该板应该是南桥和IO配合复位的,南桥基本上没问题,应该要直接考虑IO了,W83627F-AW的确是易损件,很欣赏你这样的维修,用在笔记本上维修大有前途的。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但是我当时的思路是,既然CPU的PG,核心供电,VTT_VID,还有到时钟IC的PG,都OK,一般来说电源管理IC是正常工作的,发出来到南桥的PG,也大多数是正常,除非断线。所以我没有排查这一步,跑线比较费时间,如果不行再回到跑这条线

另外,ATX_power,灰色PG线也应该一条到南桥才对,但是只查了有没有正常的高电平,没有排查到南桥,因为找线路比较麻烦,先从简单的排查起,如果不行,再按复杂的情况查起。不然,查了半个小时的线路发现都OK,最后只发现只要挑起IO的脚位,就好了,不是浪费时间,挑起脚位这种比较简单的,先做做看,不行再说。

网友:
先顶一下楼主。
我对挑脚一直有个疑问,因为我没挑过,脚这么密,有什么好方法吗?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热风枪,吹一下,用大头针动一动,好像就挑起来了。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对啊,无复位怎么牵扯到IO了呢?你是怎么想到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想到的,是推测到,因为南桥发出来的复位信号,要复位,PCI总线上的设备,还要复位IO,BIOS,网卡等。所以连接到同一条复位线上的IC出故障都可能会影响,拉低复位信号。那么为什么不先挑BIOS,因为我考虑IO,是一种损坏率比较高的IC,所以先挑一下看看。

网友:
我想纠正一下,w49v00fa2p少了容量是多少,002还是004,还有你的思路是很专业,但是考虑到该板应该是南桥和IO配合复位的,南桥基本上没问题,应该要直接考虑IO了,W83627F-AW的确是易损件,很欣赏你这样的维修,用在 ...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少打了一个字,这个BIOS,是w49v002fap.

网友:
现在新手也牛噢!遇到这种不复位的问题!一般先换个io试试比较好!

网友(2010-02-05):
学习了,这个板子就是I/O复位短路引起不复位!

网友:
哎,都频率计示波器。怎么说都不算是新手了,经验和说法都不是新手。我个人认为楼主的理论挺扎实的,还有一定的经验。谦虚了,别刺激我们这些菜鸟啊 - -

网友:
按道理说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不正常 比较大的可能是桥虚汗
楼主直接修复位电路 值得借鉴

网友:
很好啊,不错,是不像是新手,能想的都想到了,能有的设备都有.
维修思路对新手有用.

网友:
以后出现这种故障就找触发电路的问题好了,I/O内部的触发器无法良好触发,不
一定就是I/O坏了,南桥也有可能,最好是主板上有整形元件,这样会好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