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

楼主(2009-11-27):
各位大侠,今天收到一款HP L1908W液晶显示器,点二十分钟,正常,然后黑屏,再把电源开关关一会儿,再开还能点一会儿,然后又黑,问一下是不是高压问题,高压块可以任意替换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看电容可以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试试

网友:
高压板虚焊,电容也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