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不开精彩维修案例

楼主(2009-11-27):
IBM R61I不开精彩维修案例

IBM R61I不开机维修.pdf

网友:
只是供电部分的问题无所谓什么精彩

网友:
是个好贴! 图文并茂,简单易懂,大家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我今天也接修一台R61I,不触发,明天拆机检查。楼主有点图吗?丢一个出来,谢谢!

网友:
果然精彩。虽然看了个半懂,但不影响精彩。
积分制度的改革看来是对了。共 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确行不通。

网友:
R61 T61的我修的最多是进液的机器,都是不开机,每个机器都的不上至少10个断电,我都快找到此类机器进液爱腐蚀那些点了,今天修了两个,都好了,一个是关机重启,也好了

网友:
10个断点,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晕,很精彩,但说到底就是5B没有转出来,为什么修了3家都不行??

网友(2010-02-06):
下了看看先在说跟着党走

王大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文中说的福禄克189是指的示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