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板进系统频繁重启

楼主(2009-11-27):
一精英板,板号NFOREC5M-A,单桥AMD板,上电能进系统,过3分钟,又重启,反复故障,点过各大电压,都是正常的,板面没有明显问题,桥有点烫而已,还没刷BIOS,请问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没什么思路,从新做桥看看

网友:
你可以先清除CMOS看看 给CPU加硅质 替换板块  估计是发热引起的

网友:
加焊CPU座吧
精英板子U座易虚

网友:
以上方法还不行的话,最后一招就是洗洗主板,用自来水冲洗,重点冲冼CPU座,内存,显卡,南北桥。然后吹干晒干,有时有奇效。

网友:
冲洗?没试过,得试试看,不过机子是2条不同品牌内存引起,拔掉测到现在没有出现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