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50G并口硬盘冒烟了,大家给看看!

楼主(2009-11-27):
如题,自己的250G硬盘冒烟,有一个元件,烧焦,请大家给看看这个是什么?具体参数!谢谢!
硬盘

网友:
稳压二极管 你可以找一个同电路的管换上看看 不要着急换看别的原件有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个稳压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先代换一下,不行换板了。

网友:
测仪下跟5V针相连的一般是5.6V左右,烧这个还要看看电源电压是否偏高。

网友:
。这个地方一般都是电容。
把这个坏件直接拆了。。清理一下电路板。。。一般都能好。

网友:
就是个保护性的东东
先可以直接取掉

网友:
在其他硬盘板上相同电路拆一个下来换上去就行了。试过很多次了,没出现过问题。上次修了十几片ST 160G的硬盘全是这个问题,从其他硬盘板上相同电路拆一下代换上去即可。

网友:
拆了不用,保护用的,一般没用,用个好电源就行了

网友:
楼上没错 应该是电容 拆了 应该没有事

网友:
这个是保护2极管,可以不用,但再次出问题就可能烧主芯片了。在其他硬盘板上找个就可以了,注意极性。原因我估计是电源输出有点偏高,最好换个电源。

网友:
阉割了吧,没事的,换上了质量差的,还会出问题的,只要你的电源电压没问题。

网友:
咱一个80G的,烧死了。也是这个东东烧了。后来换了一个。还是没用。判断主控芯片挂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先查明再换,要不怕还烧

网友:
感谢各位!我把这个东东拆下来了,能用了!盘内数据依在!但我试图在别的希捷硬盘上拆一个这样类似的元件,但好像都是电容!最后决定不换,拆了能用!谢谢各位了!

网友:
拆了就没事!经常这样!

网友:
希捷的硬盘都有这样的问题 呵呵直接拿了就OK

网友:
量了一下,5V电压,5.16V,12V电压11.89V,5V电压有点高,不知道对硬盘有没有影响

网友:
呵呵 拆了就好了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