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7):
我的u盘发光
二极管
损坏,要用什么代换, 我手里有一个坏的u盘,那上面的发光二极管是好用的,不过不知道它们的测量值不同,是不是可以代换
U盘

网友:
直接代用吧,最多就调整下限流电阻。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2010-04-15):
我晕,这有什么好问的。直接代替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灯太亮了或者说想省点电就把限流电阻加大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