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SONY MP4故障(提示磁盘错误)

楼主(2009-11-27):
该SONY开机后能够正常显示到桌面,但就是不能执行显示的菜单,一执行就提示,磁盘错误。
主控芯片:AK1025
板号Y-066FV0
屏号我就不知道从哪里看呀,屏上也没有

据客户反映,该机器本来是好的,只是有次用它制作启动盘后就成这个样子啦。

各位LS,请问这个该怎么修?先谢谢啦!!

网友:
补充一点:
用芯片检测工具查看如下:
PNP设备ID: VID = 10D6 PID = 1101
设备序列号: 48F58A58AD75
  设备版本: 1.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Actions(炬力)
  芯片型号: ATJ209X/ACU75XX

产品制造商: USB
  产品型号: 2.0 (HS) Flash Disk

网友:
用炬力的工具修回来不就好了

网友:
什么工具呀,传我个,谢谢!

网友:
插到电脑上重格一下吧,用fat的哦,呵,

网友:
先看看你的磁盘格式是不是FAT的,有的用户制作启动盘把MP3格式化成NTFS或FAT32的就会导致磁盘错误。另外,中了病毒也有可能导致此情况出现

网友:
需要重新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成了fat32的,我刚把它格式化成了fat的,但是还是提示磁盘错误。
请问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修复呀,谢谢啦!

网友:
你要拆开看PCB号,然后上网搜索此PCB号的固件,要看清楚主控是什么,按软件看像是炬力2091的,但是不一定,最好看实物,固件要对主控,要不然刷错就开不了机。至于如何刷机以及刷新失败后的处理方法就不在这里累赘了,网上搜索有很多了。
附上2个小工具(至于固件升级工具就不发了,网上去下个炬力2091升级工具4.07以上的版本都可以用,最好用最新版本4.27的):
第一个是MP3通用固件,用于刷新失败后短接FLASH后刷的固件,可以把MP3刷成U盘,然后就可以再刷其他固件了。
第二个是固件提取工具,防止找不到合适的固件,备份用的,注明:提取的固件不可以直接刷进MP3。

网友:
找个工具 低格一下试试 我弄好过

网友:
低格后已OK,谢谢以上人员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