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急急!!!!!!

楼主(2009-11-27):
一台430的机子,进液,修好不上电现在的问题是不显示啊,不上CPU上电0.48,上CPU后是0.65,开机时电压上到0.65后再掉到0.28在上去,CPU电压0.9几,PG电压1.06到南桥的,VCC电压1.5,复位1.05,基准电压0.7,总线什么都是OK的。当初我以为是内存出发点问题,换了个北桥,现像还是一样,我这有个跑马灯又不支持,郁闷哎,客户急着要,进液的地方是屏线接口处,

网友:
我自己认为是档在内存哪,可是换个北桥上去还是一样的,没办法了,大家给点思路啊,我等下子刷BIOS去

网友:
没人理我,论坛里这么多修板与分析的高手,怎么就没一个人回答我呢,,给我点思路啊,

网友:
告诉我板子的型号  找到图纸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把进液体的地方自己检查下  可能有段线的

网友:
LA-4211P 这是主板型号,,,,外壳写的是,3000    G430     板子另外有处,19V处断线与一个电阻坏R226,线我接了,电阻我接了个100K,我也不知道电阻多大,没图纸,我想接在19V哪的电阻不会很小,拿过来是不上电,现在接好线换个电阻以经上电了,但是不显示,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处短路把显卡给挂了,

网友:
这板是显卡没打的,集成的,北桥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