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M,通电0.60左右,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09-11-27):
今天同行朋友送过来一台联想旭日420M双核的机器,通电看电流跳了一下到0.58和0.60左右就停在那里不动了,根据以往经验觉得是内存部分出了问题,换跟新的内存还是不行,准备拆机,拆开后发现北桥有人动过,好像是有人加焊过的,测各个电压,3V  5V    CPU电压1.04   内存电压1.8       还有各个电感上的电压局正常都有,看有人动过北桥,初步怀疑北桥问题,加焊了一遍不行,还是老样子,把北桥拔了从新直球做上去还是老样子,有时候还一通电就触发,电流还是在0.6左右跳动,又上了CPU假负载,测各个对地阻值也都正常,各个电压都有,我实在是没折了,哪位大侠老大们,帮小弟分析分析。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想到的。帮帮小弟。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们了。

网友:
请楼主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看电流的确是内存没有过,别人已经动过北桥了,建议更换掉,可以排除人为损坏故障,北桥并不是加焊就能解决问题,很多北桥就是损坏了。

网友:
更换北桥试试吧

网友:
这机器0.6是不出码?不是内存部分的问题.不出码的问题.南北桥.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北桥和显卡是在一起的。型号是0682945GM.大侠们帮帮我哈。

网友:
看样子应该也是桥的问题,感觉还是主要集中在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台,电流0.75A左右,北桥,南桥都换过,BIOS也刷过,还是老样子,现在还没修好,电压没问题,没思路了

网友:
这个电流我觉得是CPU没跑码。也就是FF 你按这个方向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