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不开机通病

楼主(2009-11-27):
客户送修时说不开机,拿上检查时,按下开机键没反应,折机检查电源有待机电压5V,再次按下开机按开机了,这点让人容易怀疑电源性能不良,折开电源检查没有问题

最后查看主板,把主板折下来后在好电源试能开关机,再试下原先电源也能开机关机

主板电源排除了,最后是开机按键,联想品牌机开机按键是在上面,检查下果然是按键问题,用力按下可以开机,换按键得拆开机箱,联想器牌机箱质量真是太好,

但是在拆按键真是费了大好力气,得把上面上盖的拿开才行,在机箱里面找了什么卡位啊镙丝啊都拿下还是打不开上盖,当时有点冲动要硬橇开上盖。但细细一看上盖手提的里有好像是合上的,用刀片一橇开合盖,果然里面还藏了4颗镙丝。。。。。

用刀片一橇开合盖

果然里面还藏了4颗镙丝,怪不得手提起来不会掉。
拿下4个镙丝后,上盖往后一推就拆出来。。。。换按键不用我说了吧,

以后后面我还遇到二次联想品牌机也是不开机,都是按键问题,换了就好,算是通病吧。

网友:
电源开关坏了,我修过一次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第一次修搞好久才打开

网友:
拆是难拆点,好在开关键用的就是显示器上的普通开关,还不怎么算郁闷。。。

网友:
嘿嘿,太简单了。扫兴

网友:
太简单了吗?正如5楼所说的拆是难点,那个合盖不细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要是你修了,我想你可能把上盖拆废了。。。。。。。。。。

说实话,拆机我拆了差不多3个小时。。。。。。差点一气之下想把上盖硬橇废了。。。。。。。

网友:
呵呵~~楼主还真是比较幸运哦...我好几次都是主板和电源的问题..还没遇到个开关  的问题哦~~

网友:
这个机箱还真不好拆

网友:
碰到过一回。我没换开关。用 了懒人法,把RESET开关改成开关键用了。

网友:
修过,不用拿上盖也能拆啊,光驱上面有个扣具,扳一下就下来了我拆的扬天系列的

网友:
换个微动开关,换一下开关键就行了。成本2角。
这个毛病维修站修要100元。我们都是这样修的。

拆起来好拆。将手探到提手下面,有两个扣,向两边拨一下就开了。如果经常修打印机的话,这个是小儿科。

你用力在上面锹,是会断的扣的。

网友:
又长了见识了

网友:
修过两台这个型号的机,一台是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没反映,是电源坏了。
第二台是按键接触不好。

网友:
修过很多台,各个型号的台式机都有.联想机子留这一手就是给服务站赚钱的.
一个开关一百多元.这种先拆前面板,再拆上面盖.最不好拆的就是你拍下来的哪个部位,用一字用力别吧.

网友:
收一百块??那么狠!我前几天修了这样的机,也是按键坏的,开始也打不开机箱,想用电钻钻那些拉丁,还好,观察了一下机箱壳的构造,就找到打开的门路了。费了30分钟这样、、

网友:
有时候客户的开关按钮坏了,我懒得拆,我直接把重启按键接上开关,叫他以后按重启就是开机。

网友:
没错这个系列的家悦机箱就爱坏电源开关。我遇到很多次了,我也是直接换到重启。

网友:
我修到几台都是开关毛病。。第一次拆这机箱汗都下来了。。不过拆开以后觉得挺简单的 呵呵

网友:
我收了这个机箱也是这毛病,2开关都不行了,还有个卡扣还真给别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