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捷嘉945主板,关机变重启。

楼主(2009-11-27):
我有一块捷嘉945的主板,集成显卡的。关机就会重启,不挂硬盘、键盘、鼠标也是一样的。用镊子直接接短主板开关的两个针也是一样的,但按住开关键不松可以强制关机。请各位大哥说说是什么坏了,我是新手,请说详细点。

网友:
重新设置BIOS
换IO

网友:
先查电源看行不?不行换一个IO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换过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上次也遇见一个,是USB鼠标插在后面的一个口不行,换前面就好了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就换IO

网友:
换IO试试,看一下IO连场效应管和ATX14脚的线路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