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品牌不开机通病

楼主(2009-11-27):
客户送修时说不开机,拿上检查时,按下开机键没反应,折机检查电源有待机电压5V,再次按下开机按开机了,这点让人容易怀疑电源性能不良,折开电源检查没有问题

最后查看主板,把主板折下来后在好电源试能开关机,再试下原先电源也能开机关机

主板电源排除了,最后是开机按键,联想品牌机开机按键是在上面,检查下果然是按键问题,用力按下可以开机,换按键得拆开机箱,联想器牌机箱质量真是太好,

但是在拆按键真是费了大好力气,得把上面上盖的拿开才行,在机箱里面找了什么卡位啊镙丝啊都拿下还是打不开上盖,当时有点冲动要硬橇开上盖。但细细一看上盖手提的里有好像是合上的,用刀片一橇开合盖,果然里面还藏了4颗镙丝。。。。。

用刀片一橇开合盖

藏了4颗镙丝,怪不得手提起来不会掉。
拿下4个镙丝后,上盖往后一推就拆出来。。。。换按键不用我说了吧,

以后后面我还遇到二次联想品牌机也是不开机,都是按键问题,换了就好,算是通病吧。

网友:
橇开上盖的方法错误,应该是用东西抵上盖里面的两个卡扣

网友:
又学了一招

诺天工作室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这个我经常拆,联想每款机型的拆机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
以前我在联想维修部的时候。看到联想工作人员在机器过保后。告诉客户换一个开关键,95块钱。

网友:
这种机子是这样的  我这里换一个开关60RMB

网友:
这种机子是这样的  我这里换一个开关60RM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20RMB都说我们去抢了!

网友:
晕啊,我经常都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搞到现在一看到联想的机子不开机的,首先用螺丝刀短路Switch的两端来判断是否开关坏。

网友:
呵呵,的确是联想机的毛病,搞了有四五台了,收费50元/个

网友:
买联想的都是有钱人,多收点是正常的,

网友:
50元一个,价格比较公道啊,不过这个月公司发的新货有一台开不了机,直接返了, 不会按键是坏的吧,郁闷

网友:
呵呵,一般我都是开机键换到复位,没按键换

网友:
的确种机型手比较难拆的,开关键我这里换都是10-20块,开高了客人觉不划算。。

网友:
收95元也不贵呀,理所当然,我们又不是卖配件的,是维修+服务

网友:
呵呵我这里的维修价格还是不错的,就楼主说的故障联想100,我开60-70呵呵

网友:
记得以前,第一次拆这种机的时候,足足拆了半天呀.

找不到开口处,郁闷!

网友(2010-02-15):
我第一次拆这款机子用时2小时呵呵

网友:
呵呵。
不论哪种机型10至20分钟搞定。就是一个拆!

网友:
专业的做法是:

网友:
感觉联想的机箱和世纪之星的机箱有些相似,这里主要说的是这些开关按钮啊。

别的杂牌咱不说它,这里一个大品牌联想出问题多。在组装品牌里,世纪之星出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