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要用多少安的直流电源

楼主(2009-11-27):
笔记本要用多少安的直流电源?

网友:
5A或10A的..

网友:
5A  够用了

网友:
5A的就够了,

网友:
5A  30V就够了

网友:
电压30V不能烧东西么

网友:
晕,这是可调电源,最高30V,电流5A的。

网友:
我们都是用30V 5A 的,5A 以上的本少,1% 的可能性遇上24V 供电的老古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