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测试卡改造

楼主(2009-11-27):
前几天看了个哥们的改造过和,觉得有的地方不清还不好,今天没事自己也改了下,有图大家看下。
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在哪发图,只好上传了,谁会发图了给我说下,下次我只发图。

网友:
可以发,我还以为不行呢。呵呵

网友:
说下详细情况

网友:
不明白,能详细说下吗?加了这个灯有何好处?这个卡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是不是改的SB灯啊??A14 脚,上面的发光二极管的两个角应该是接地。

网友:
发光二极管正级接PCI的第14脚,电压为3.3V,二极管也要用电压3.3V的那种,负级接到测试卡背面(上图中我当为背面)的发光二极管上,正好是负级。新加的二极管正级用热缩管绝缘。灯用热冷胶粘住。这样改后可以知道主板3.3V是否正常,还有灯亮时不能拔测试卡,易烧主板,灯安在背面不容易刺眼,不影响维修员对其它灯的观察,如果在卡上打孔,灯正好对着人眼,容易看不清其它灯。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太有才鸟

网友:
确实 俄罗斯 很讨厌。。。。我每次得插2种卡---呵呵。

网友:
改过之后有什么多了什么功能

网友:
那黑的是热缩管呀,我还以为是用画图画的一条线呢~~
很不错,我也改过。
建议楼主在A14--二极管正极之间加一个电阻。

网友:
我如果是你就会在发光管接3.3V间接一个电阻,不然很容易就击穿的.

网友:
加个电阻也不错,就是新加的灯会不在稳,得用胶固定好,要不灯会来回动。

网友:
这个POST卡很好用啊!经济实惠。你很难买到什么板都支持的POST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