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求助

楼主(2009-11-27):
hp mcp61pm hm 主板接电启动后,CPU风扇转动,但不能显示。排除发现是主板问题了。经测量发现COMS旁的P20003BDG有异常,但没找到相同的请问能否有别的代替。或不是这个问题求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
情描述详细点。

网友:
至少写清楚是个什么管子吧,写这个型号怎么告诉你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不详细说明,你让谁都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