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专修内存用的主板,大家来讨纶

楼主(2009-11-27):
 看到贝贝的贴子,说865GV可以用好内存带起坏内存.今天我就去买了片冠铭的865GV-L.还没有试.不知道可不可以.有那位兄弟用过冠铭的865GV吗.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修内存用848P的最好,因为在848开始就支持双通道,865做了技术升级的,有些内存会测不了

网友:
到底哪个合适呢  我也糊涂了  正想买个呢

网友:
先别急,我晚上回家试了再告诉大家结果,到底那个好.

网友:
要用865,848不支持双通道.带不了内存.

网友:
我拿的冠铭的865GV是带不过的。一点也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初学者的通病。

网友:
如果你说这种板子不好使,那你用什么板子好使呢?
你检查使用的母条是否符合要求吗?DIMM1和DIMM2的顺序正常吗?BIOS做过清空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正在使用的五块865GV,都是能正常安装操作系统的完好的二手主板,不分什么品牌。
其中的一块主板已经反复检测过1千条以上的坏内存,仅是内存插槽就更换过两次。

网友:
呵呵,好的,我再试试,谢谢见见这位仁兄的热心帮助.

网友:
还是买华擎P4i65GV 试试。

网友:
华擎的不行,冠铭,致铭的可以,就是那种4个槽的杂牌红板和蓝板865GV我现在用的就是,什么烂内存都可以测试,只要花时间和本钱DDR1都修得好,DDR2的修得不多,915试过还可以,2代做 BGA不划算

网友:
不是吧,贝贝老师都说华擎的可以呀

网友:
请教各位,865GV是用双内存槽的还是用4个内存曹的

网友:
双内存条,因为是小板

网友:
修内存还有这种说法。。又学到了。

网友:
哈哈,我成功了,而且修好了两条,在这里我非常感谢贝贝。打算给贝贝师傅送个MM过去。

网友:
要865,双通道的才可以

网友:
不一定是双通道就可以,我有两片板华擎主板,一片是865G,一片是865GV.865G的那片就是测不了,865GV的就可以.

网友:
我这边维修内存的是用杂牌的,845GV修内存的,好像也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