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技嘉8I845GV,小小维修实例,但想不通原因

楼主(2009-11-27):
开始接修的时候是南桥发烫,全板无复位,大概查了各各电压正常,(没查北桥电压),以为南桥坏了,打USB,PCI阻值也正常,后来就查到北桥供电管3055G极11V,D极3。3V,S极没有1。5V输出,马上换了这个3055有1。5V电压了,发现南桥竟然不烫手了,复位也有了,然后上U竟然好了,可是想不通北桥没供电怎么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南桥触发后烫手第一个就查这个3055

网友:
南北间的连线出现故障,会导致南北桥发烫

网友:
这个板子的,3055是很爱坏,我到目前为止一共修过,十几片这个板,都是楼主这个位置的3055坏。不过无论我换多好的场管上去,这个场管发热量很大,不知道楼主板换上去后,场管发热量大不。

网友:
这个是INTEL的BUG,北桥AGP缺1.5V电压南桥就发烫

网友:
这个是INTEL的BUG,北桥AGP缺1.5V电压南桥就发烫     我也修好了,不少片技加的扳子通病行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提供例子,知道了通病以后维修就简单些了

网友:
845\865芯片组,集成显卡,南桥发烫都直接杀3055,百分九十搞定收钱

网友:
对啊,不过3055换过很快就会烧坏,我遇到过很多啊,我都怕了,

网友:
你是主板的远程学员啊,难道老师没和你说起过,ADDQ供电不正常,南桥会在触发后发烫,修出这个电压就可以了。这种实例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很多啊。

网友:
是呀,缺少这组供电,intel大南桥会严重发烫

网友:
学习了,这故障我都是以为南桥坏了

网友:
你是主板的远程学员啊,难道老师没和你说起过,ADDQ供电不正常,南桥会在触发后发烫,修出这个电压就可以了。这种实例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很多啊。
引用 网友A:

是VDDQ才对吧,845 865很多主板是将1.5SB与显卡供电设计为一起了,桥少一路供电发烫很正常呀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独显的板,开机时大南桥烫手,也没有复位。后来是查到AGP没有供电才找到那个管子的。想问一下大哥们那个管坏了会不会影响内存参考电压?新来的想学学

网友:
???3055是在那个位置呀

网友:
不用3055也可以,用功率大点的芝麻管代换上应该就不会烧了。。。

网友:
3055坏了 ,供电不对,肯定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