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300le

楼主(2009-11-27):
看图 asus 73oole 卡 拿来不亮 量u1  上面两角一个0v 另一角12v  下面角 (象mos 管的d级)0v
已被换过  看板说是u1 如果是mos 管应该标  Q1

现在上的是 的20A, 30V, 0.023 Ohm, N-Channel, Logic Level UltraFET Power MOSFET 管  76121d

问题1 : 板上标  u  有可能是mos 管吗 (板上其他 mos 都标q)
问题2:看谁有这个卡看看这个卡看看原来的是这个管吗 ? 不是是那个发个型号!!
谢谢了

网友:
找一个78M05换上,是直接输出5V的供电

网友:
那个是78m05  供ttl门的工作电压
集成线性稳压 ic

网友:
7805  12V转5V 门电路常用

网友:
找一个78M05换上,是直接输出5V的供电

新诚达 -2

网友:
这个坏的应该很少吧。

网友:
谢谢了  我 换上看好了告诉你们

网友:
好了 我换7805  亮了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