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300GT UP烈焰战神4 128 DDR3花屏

楼主(2009-11-27):
昨天收两块七彩虹7300,说是都花屏其中一个是七彩虹天行7300GT UP烈焰战神4 128 DDR3。开机后并未看到花屏。而是干脆加电黑屏。把显卡取下。在显存上方有2 个6.3V 1000UF的电容已经被人更换过。那估计之前应该是鼓包了。反过来检查背面。在电容引脚右上方有一个场管,型号为FDD6676S.根据大家的经验,场管出问题的居多,而且电容鼓包都可能是场管出问题之后造成的。所以就把6676S吹下来。检测证明猜的没错的确挂了。找了找,自己手边有个七彩虹的X550,翻了翻,发现上面有个FDD6612A。查找了DATASHEET,觉得能替换,就换上了。绿灯亮。接下来用MATS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3           13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80            0
FBC[63:32]          68          922            0
Read    Error Count: 71
Write   Error Count: 1015
Unknown Error Count: 0
花屏
另外一块显卡标签被撕掉了。不过也是七彩虹7300系列的
检测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548292     24777532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530749     24795075            0
FBC[63:32]           0            0            0

Read    Error Count: 1079041
Write   Error Count: 49572607
Unknown Error Count: 0
都是三星的现存
看结果都是现存,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跟GPU有关系呢。
请教诸位。

网友:
三星的全换了吧。坏得挺多的。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
K4J55323QG-BC14.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卖的。值不值得购入

网友:
BC14=白痴要死 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换海力士的吧,这个经得整

网友:
海力士的颗粒?可以替换吗?那里能搞到。价格如何。

网友:
学习一下 三星得显存真得很垃圾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