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供电偏低

楼主(2009-11-27):
今修到一块七彩虹板子,上假负载测的CPU核心供电只有0.97,考虑到不上真U可能核心供电是会偏低,但是上了真U还是偏低,把三厢供电的9个管子拆了,但是测得发现都是好的,然后上电测的上管的G级电压为1.58    D级为12V   S级只有0.98 ,会不会是G级的电压不够?我彻底没辙了。。。路过的高手赐教。。。在线等。。。谢谢。。。

网友:
师傅们 帮我想想办法啊。。。

网友:
VID  正常不?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吗? VID正常吗?

网友:
量CPU核心电源IC到CPU座的VID线正常不,正常就换主电源IC,在不然就是U座的问题

网友:
把电源IC一块换了

网友:
所有的VID线对地阻值都一样。。。

网友:
U座有问题,但是没工具。。。放弃。。。

网友:
查VID线有没有问题,CPU有没空焊

网友:
5楼说中要害,个人补充说明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坏了,CPU一般没有温度的,这时你可以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表响一声阻值慢慢上升的话,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好的,如果对地的,主板电源绝对有问题,可以找找调节的管子取下来,还对地,说明电源IC坏了,这是采用断开测量。把电路图记下,操作的时候就方便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虽然没修好,但是至少知道故障点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