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9-11-27):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呢?向各位求助了!!!

网友:
上面 标的很清楚 时钟IC

网友:
CPU供电和时钟IC联动的,初步估计是CPU供电电压正常后通过这个电路通知时钟IC开工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
时钟 ,  VCORE相当于一个启动信号 . .

网友(2010-04-15):
在网上查一下时钟IC的引脚资料就明白得十有八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