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US2H1.0 重启,自动关机

楼主(2009-11-27):
4400+和GA-MA78GM-US2H1.0这块板,这段时间老是自己重启,关机,进步了系统,硬关机之后过段时间又能用,玩魔兽一个小时也没问题,但是浏览网页,或者下载东西,就会自己重启,关机,刷了F8的BIOS,换了几个GHOST系统,现在有装了纯净的系统,都是这样

网友:
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如果没有。。先换条内存和电原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检查下网上芯片!

网友:
不好解释这种现象,电压点了吗,再查查复位信号走向。

网友:
4400+和GA-MA78GM-US2H1.0这块板,这段时间老是自己重启,关机,进步了系统,硬关机之后过段时间又能用,玩魔兽一个小时也没问题,但是浏览网页,或者下载东西,就会自己重启,关机,刷了F8的BIOS,换了几个GHOST系统 ...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现象,我认为先排除,电源,还有内存条的问题。换一个质量可靠的电源,还有好的内存你再试试。

另外看你的描述,好像,你就是单机游戏魔兽,不会重启,重启的主要是上网,所以可以考虑,插上一个独立的网卡,去上网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如果你是刚卖的电脑我建议你去换一块主板。让电脑公司测试一下,如果排除了软件问题最好查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