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三例。

楼主(2009-11-27):
1    刚修到一块杂牌845板子无SB,插上电源自动上电,指示灯明显发暗。郁闷毁了.指示灯闪个不停。奥美的.A14脚对地不短,测APL1084输入电压过低,打了下1117阻值正常。幸好桥没挂。此板是由W83627HF-AW开机的.自动上电,于是查了下83627的第61脚,5VSB只有1.8V.61角经过一个电容。电容一端也只有1.8V电压。判断后级电路有问题。     从紫色线开始跑,经过电池座 GD75232,都是他们下面跑的,于是都把它们拆了。拆了以后发现61角有了5VSB,难道是电池座坏了。还是GD75232啊。GD75232没有接5V啊,难道是电池座。想找清是他们两个到底是哪个的问题。于是我又把它们装上还是原来的件。发现SB居然有了。上电居然能点亮,让我郁闷毁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 上电测试主板概过了一分多钟,只听一声响,GD75232冒了。原来还是GD75232 的问题。GD75232短路造成IO的61脚被拉低。此板修复。
2     GA-K8U主板不上电,无SB,目测主板网卡有点烧痕,摘了再说,摘掉后还是无SB,难道桥挂了。打了下A14的阻值,还好桥没有挂,。跑线发现3.3VSB是由APL1084转换过来的,测APL1084没有5V的电压过来。跑线至Q48 S极 , Q48是个N沟道的MOS管,D 极5V,G极没有电压,于是继续跑线至83301GR第15角,难道是83301GR这个芯片坏了。于是摘掉Q48  D420 发现G极有10几V的电压,确定是Q48坏了。找了个D436代 。SB有了。。83301GR第6角接紫线,第6角经过两路为桥供电,经过一个1117转化为1.8V,。另一路跑到Q48的D极。
3   精英主板,什么型号记不清了,上测试卡复位灯常亮,测全板供电正常,于是查时钟,(供电——时钟——复位),测BIOS31角没有电压,B15脚也没有电压,时钟电路肯定有问题了。于是查时钟的工作条件。测谐振电容有压差。于是查时钟的PDF,找到他的VTTPG脚,此角开机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 发现没有电压,跑线至两个三极管。测三极管B.C 都没有压,发现相连一电阻104一端有3.3V电压,另一端连到三极管的C极。摘掉发现此电阻无穷大。换上一个OK。
          这是这几天修主板的时候记下的,看了饼哥的实例后,受益匪浅啊。在这里发表赚点下载分。

网友:
呵呵,真不错啊,我这边都没那么好的差事

网友:
你们的图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
挺适合我们新手,真的感谢楼主,我现在就是没有思路迷茫。

网友:
75232没有接待机电压,只有接红5V啊,应该是和这个有关系吧

网友:
图放大后不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