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A14脚 无3.3V

楼主(2009-11-27):
这块主板 客户来说他家孩子强行关机了一下之后就开不了了 我量A14脚发现无待机3.3V 开关脚上有5V 还没找到1117 请老师们给指点思路 我跑A14J脚跑到一个LVC14A 里面 能不能是南桥坏了
主板

网友:
A14是3VSB端
如没有电压,先测量此端对地是否短路。如没有短路,则检查产生3VSb的相关元件,一般是1117

网友:
从紫色5VSB开始跑,看到哪里,中间有什么元件是转3.3V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