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sa e600 内存不过,已解决

楼主(2009-11-27):
客户送修的时候,能开机,但是无显示,拆机上诊断卡不跑码,用力按住北桥后,可调电源有两次跳变,诊断卡跑2E,怀疑北桥虚焊,加焊了两还次还是老样子,没有办法,把北桥拿下来重新植珠后,再上诊断卡,跑60亮了,满心欢喜,装机,再开机又不亮了晕,上诊断卡又跑2E,现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因为是新去的一个店里,BGA刚买的,具体的温度有一点控制不好,高了怕爆芯片,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接着做北桥呢,还是因为有个别的地方存在虚焊,做桥的时候把那个地方加热了,所以能好一下,可是过一会又虚焊了,

网友:
各位同行们,帮我想一想,我是不是漏想了什么,都没有头绪了

网友:
楼主太小气啦    连沙发都自己坐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就   继续做北桥)

网友:
内存旁边的排阻量量看啊

网友:
内存我换过了不过用,内存上接排阻也都量了都正常,用的是DDR1代的内存,所以上拉排阻的供电是1。25V,测了都正常。,现在怀疑会不会是内存槽也有一点虚焊,明天回店里加焊内存槽试一下

网友:
花了两天的时间总算修好,现总结一下维修过程
刚开始是北桥虚焊,后来换了北桥,跑了一次60后,装机后又跑2E
不死心重新做了一下北桥,结果无果,怀疑北桥有局部损坏,或者做了桥后有一点虚焊
刚好手上有一个料板,重新拿料板上的桥做了一下BGA,开机,有变化了,跑28,满心欢喜以为有戏了,换了一根内存条还是跑28,重新加焊内存槽无果,不死心,重新测了一下供电,2。5V及内存上拉排阻1。25V都正常,忽然想起了少测了一个内存SPD的供电,看了一下图纸,发现内存SPD供电没有,怀疑板层有小的断线,不管它,查图纸,内存SPD供电为3。3V,原来的连接位置为PQ29的第5脚,直接飞线到内存插槽的197脚,上U上内存,这次可是欢快的跑60了,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