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 这2块板可不可以配在这个屏上用

楼主(2009-11-27):
我有2台坏屏的显示器  板是好的  接口也一样的  那位高手帮我看看 这2块板可不可以配在这个屏上用  谢谢[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
[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
晕 网站管理员 帮我看看   我发的照片怎么看不见???????????

网友:
压缩到400k以内再发

网友:
[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2[/localimg] 这个是好的屏, 就是尺寸小 是坏笔记本上坼的是好的  高手帮我看能配上这板不??

网友:
你发的是啥子?看不到哦!~

网友:
上面2张是坏屏驱动板   在发张好屏型号图

网友:
一般看看电源位置如果一样的话一般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下面的板可以用在你的屏上,但是需要改电源并刷程序

网友:
刷对程序的话就可以

网友:
屏参看好,刷程序,都是 可以用 的

网友:
前两张坏屏是15寸的,好屏是13寸,都是1024*768的,记忆中好象都是普通程序,只要屏线跳对,可以直接试。
BTW:坏屏是什么情况,也许我可以收

网友:
只要屏线跳对,可以直接试。高手不明白 什么屏线跳对? 不能用它原来的屏线吗?? 接口是一样的 谢谢

网友:
接口一样,只是用的接插件一样,但针的定义不一定就一样,所以要跳线。能否用它原来的屏线,道理一样,先确定定义,定义相同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鼎科2621的板,好像把跳线帽跳对就可以吧,不用刷屏程序吧。

网友:
哦  懂了 跳线是只屏的引脚功能 谢谢 液晶专家 和楼上的几位朋友  我在查查资料  液晶我都维修成功不少 还没换个屏 还是第一次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