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加焊问题

楼主(2009-11-27):
IBM T43 常常出现死机一下,几秒之后又好,一动又死几秒,想加焊显卡,看了论坛很多朋友南桥问题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想问问,打胶的南桥温度怎么设置?机器是 笑时的380C 顺便把显卡的加焊温度也给下吧。有实践经验的朋友发表下看法,指导下小弟!
显卡

网友:
打胶的就别拆了 先确定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冒然动桥的话肯定会连累无辜! 如果是通病的话 坛子里有很多相关经验贴!

网友:
打胶的南桥最好拆掉重做啊!

网友:
最好实测温度达到 295以上 再去动它 以免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