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增大的方法

楼主(2009-11-27):
请问下SD的内存板上没有焊位了,能不能通过更换大容量的颗粒使它增加一倍或者二倍?

看了贝贝和摸的贴子很受启发,请老师门有没有办法解决下上面的问题,谢谢了

我的笔记本是815芯片组的,板子上有256M的板载内存,另外有个专用内存的扩展槽,因为手边只有64M和128M的这种内存,看了贝贝和摸摸的贴子以后受益非浅!我这种内存上面是四片装,正反各二片,可以换成64M/颗粒,把内存做成256M的吗?谢谢

网友:
因为有一种笔记本内存不好买,机器上插槽位置也不够,手上只有小容量的,所以想通过换芯片实现增大容量

网友:
换之前,要先确保颗粒的位数,容量,频率都一样。 据你所说的这样,买个双面的PCB板上颗粒把。

网友:
就是双面已经有颗粒了,四片装的,有64M和128M的各一条,想换芯片改成256M的,有没有高人说下行不行?

网友:
没有那种颗粒

网友:
感觉插SD内存的电脑有点挑内存的说
直接给LZ的建议是换电脑,这老电脑折腾的意义不大
SD内存有点偏贵的说

网友:
这些都是256M的。贝贝为什么说没有这种颗粒??

网友:
六楼说的也是的,不好卖呀,都说内存小了,升成512M的好卖一些,自已用也爽一些,机器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你将迷你内存上的颗粒拆下来,焊接在普通的笔记本条的PCB上,看看本本能否识别?
如果它能识别到256M的容量,那就是我错了。
一般的情况下,可以认到128M。

网友:
版主能不能从理论上分析一下?

网友:
可以这样的吗??我一直都 没有留意这个问题啊!

网友:
能不能到256分两点:
一:板上有没有地址线。因为我见过一些SD内存是没有高位地址线的,如果你的内存底板上都没有高位的地址线,那换上去也没有用。
二、你的板最大识别的内存容量。这个是由BIOS里面决定的。
拿不准的话就自己试下咯。

网友:
很多16位SD的PCB上是没有高位地址线的。这是我的3条自制256M本条搁浅的原因。它们只能被认到128M。

网友:
能不能到256分两点:
一:板上有没有地址线。因为我见过一些SD内存是没有高位地址线的,如果你的内存底板上都没有高位的地址线,那换上去也没有用。
二、你的板最大识别的内存容量。这个是由BIOS里面决定的。
拿不 ...
引用 网友A:
[/quot

请教下摸摸老师:有没有高位地置线怎么看?我看了你很多基础贴子,没有找到这个名词!谢谢

网友(2010-02-25):
颗粒的位数,容量,频率都一样。 据你所说的这样,买个双面的PCB板上颗粒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