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1-27):
一LG LCD显示2.1音箱, 无声音。 此音箱带遥控的, 插上电后,LCD有光,但无显示, 无声音。 电源为好的。此音箱由TDA7294及TDA7265控制的。 请问应该如何测试维修。 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答我呀。 一般有LCD显示的音箱, 一开电源是不是会有东西显示出来呀? 这个音箱什么也没显示, 我怀疑是控制LCD的及音量调节(注;音量调节的为按键调节的那种,不是电位器调的) 有问题。IC型号为:LG公司的:01mcrsa032a ,请问谁有此IC的PDF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