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不触发

楼主(2009-11-27):
一台DELL D610的机器,开机3.3V正常,MAX1999,19V供电正常,控制信号3.3,就是开机不触发,怎么回事,需要检修哪里?
不触发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慢慢查 有3.3V 那5V 呢 南桥的晶振有没有起振 主复位有没有 CPU有没有供电等

网友:
看看EC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EC与南桥,时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