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R2003开机自通电,求助

楼主(2009-11-27):
一块技嘉IR2003的板子,接电源就开机,几秒后断电,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不接4PIN接头也如此,绿线短接测开机针脚只有1V的电压,各位GGJJ,是哪出了问题啊?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摸摸南桥和IO是否异常发烫
必要时将IO取掉,看还是否自动上电,以区分故障范围

网友:
跑绿线看看咯,,,,排除法,,

网友:
孤帆远影
摸了,什么都不发热,CPU,南北桥,IO,好像风扇子转以外什么都不工作
另外测ATX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现像,都在200以上

网友:
I/O拆了,不自动开机了,也开不了机了,开机电压还是只有不到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