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55WB 5VSB电压为6V多,求助.

楼主(2009-11-27):
金河田电源,打开检查,Q4炸了,基C极接的电阻R16烧掉,看不清阻值,开关管Q1为02N6A击穿,开关管S极的R7(1Ω)开路,另外还烧掉两个4148的
二极管
,Q4我用C1815代换,Q1用4N80代换(注意塑封和带散热片的加绝缘片区别),其中R16参考了金河田劲霸传奇静音版的图,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5218-1-1.html
,用10Ω代,问题就在这,全部换后,5VSB有6V多,是R16阻值问题,还是稳压,光藕问题?我想谁有同样的电源,帮我看看R16是多大的?多谢!!
求助

网友:
把光耦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把光耦换新试一下。

网友:
楼主描述不清。R16电阻没有在图上见到,到底是基极还是C极连接?我当是图中的R4。现在能起振,说明元件的参数与原值相差不远。5vsb升高,检查tl431的取样电阻,还是不行的话更换tl431,再不行更换光耦。

网友:
二楼说得非常正确,更换TL431及光耦。

网友:
Q1用原型号替换就OK了!

网友:
因为手头一直没料,正如各位所说换光耦后,5VSB电压正常,开机正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