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毛病

楼主(2009-11-27):
一块顶星F-N78VM的板子,开机后不认硬盘且伴随着显示器闪烁,换个SATA接口后能开机,屏幕闪烁,但进入windows后显示正常。关机后过一段时间开机,问题重现。急等援助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到底是什么故障现象,请用比较容易懂的语言阐述

网友:
楼主最好先换根硬盘数据线如果有条件的话顺便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问题就是主板不认硬盘,但是换个SATA接口后就行了,关机后过一段时间问题出现,又得换接口,我已试过数据线和硬盘,确认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