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软关机问题

楼主(2009-11-27):
各位大师!
我有一块维博特的主板WBT-845PE,开机进系统都很正常,就是用选项关机,系统关机后又开机进系统了!我量到PWSW的电压是4.75V,reset的电压是3.4V,也搞不清是不是PWSW电压的问题!因为台式机现在修的少,望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电压正常呀!换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检查BIOS中的定时开机功能,如果是开启的就将它关闭

网友:
我看一下,谢谢楼上的

网友:
机器有没有摔过 我碰到过一回  是客户从远程托运过来的 摔过  从我们县城最东边修起 一直修到我这最西边了  我记得好象是网卡芯片处的一电容脱了   问题就是点关机  也显示正在关机  可是等显示器黑屏后又重起了  我矫正了下电容 收了50圆  嘿嘿~!

网友:
这个有可能不是主板的问题啊,系统可能性较大,以前自己做过ghost的系统,封装时经常会出现ACPI识别错误的情况,就会出现关机重启或关机时死机的现象,联想到现在ghost的系统泛滥,有可能是你系统的ACPI不正确,重装系统估计能解决……

网友:
我碰到过一回, 换个SB  OK~~

网友:

!换南桥ok!

网友:
南桥内部有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