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花屏一例

楼主(2009-11-27):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 DELL 1400 拿来时故障是进系统蓝屏,死机,有时伴有花屏,但花屏的次数很少,在经过做完系统,然后不蓝屏,也不死机了,我以为是系统坏了,就让客户取走了,天哪,没想到一天没过就拿回来了,现在的故障,进系统就花屏,或者死机,偶尔有蓝屏,外接也花屏,小弟求助,到底是哪的问题,请高手指点,小弟不甚感谢!!!

网友:
是8400独显的吧
基本可以从做显卡了
没什么别的好怀疑的了

网友:
做北桥  吧     有设备就做一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们,我从重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DELL 1400通病。 显卡。
但是不建议做显卡。不到一个月 肯定还会坏的。
建议客户换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都花屏,当然是显卡了。

网友:
8400的显卡就是这样,真是害人呀,做一下吧,重新植球。应该顶三个月的。

网友:
NVIDAI的显卡发热量就是高,重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嫌疑比较大的

网友:
今天做过显卡了吧     效果怎么样    好了没有      做好后要把散热也处理好哦

网友:
LZ做完显卡后可以把风扇改为长转会好一些!

网友:
从做显卡了,NVIDAI的显卡发热量高

网友:
最好是换个09的新显卡,比较好。

网友:
明天做显卡,做好了,上报,但是怎以改风扇长转,是要从USB接电过来吗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个09的显卡吧

网友:
换8400的显卡可靠,风扇清理一下,做好散热

网友:
典型显卡问题.通病!!直接显卡.

网友:
DELL 1400通病。 显卡。
但是不建议做显卡。不到一个月 肯定还会坏的。
建议客户换板子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251-1-1.html

做了显卡不到一个月就坏 没有好点的维修办法吗~~都换板的话,那维修吃什么

网友:
我也修过一本型号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2549-1-1.html

网友:
显卡到是重做了,可是显卡掉点了啊,现在定了一个新显卡,等待中 150个大洋一片啊,真贵啊,做好了在上报,做不好,我就赔死了,天啊,救命!!!!!!

网友:
8400的显卡就是这样。我那台做显卡没有几天又不行啦。

网友:
今天换的新显卡,换完就OK了,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你用什么牌子BGA机器换的显卡芯片?

网友(2019-09-16):
进系统花屏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58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