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09-11-27):
一块845主板不加电,短接绿线黑线得知开机电路问题,于是开始跑线路,io是w83627hf-aw,一般是高电平触发出低电平,这板通过跑线路是高电平触发出高电平,这个有可能吗?不知道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还是我跑线路跑错了?还有与开机电路相关的三极管,电阻都换了还是问题依旧,就是没换io,可短接绿黑线又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不知道io损坏没?各位达达帮帮忙啊

网友:
这板通过跑线路是高电平触发出高电平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254-1-1.html
是啥意思!是PWSW键上的电压和它旁边的一键上的电压吗?再看看!

网友:
我的意思是io是高电平触发,出的是高电平

网友:
高电平和低电平触发是一样的,方式不同,效果一样,达到的目的就是让那个双稳态电路翻转一次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换个基本能好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多谢斑竹的指点,测了下67脚没3.3v到0v的跳变,应该是io的问题吧,还没换io,等下试试

网友:
本人小结:很多IO都是低电平触发的,W83627HF和W83627F是高电平触发的,其他的比如W83697  W83977  IT8712 IT8702等都是低电平,值得一提的IT8705和W83977TF没有集成开机电路。方式是不同,但效果都是高低电平触发出信号,来控制管子等元件拉低14脚底电压,以达到开机的目的。

网友:
去掉下触发排针相连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