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一个关于R.S.T.很幼稚的看图问题

楼主(2009-11-27):
大家好!请问我有一个256M 8颗粒 的内存,每个颗粒是16bit的,在R.S.T.图中(假设不用母条带能启动),在1M...128M之间的第一个0 -- 7显示红色,
在128M...256M之间的也是第一个0 -- 7显示红色,按照16个8bit颗粒的图方法,应该是第一面的第1个颗粒和第二面的第1个颗粒有问题,如果现在8个16bit的怎么样确定颗粒呢? 是不是16bit的第一个颗粒代表了8bit的第一,二面的第1个颗粒?
不知有没有说清楚?在此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1M ... 128M             01234567

128...256M             01234567

网友:
理解错误!!!
16bit的第一个颗粒,代表了该颗粒所在BANK上的0-F数据位。
要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

网友:
“该颗粒所在BANK”,那如何确定颗粒所在的BANK呢?
一般来说,有什么规则知道那几个颗粒是每一个bank?(比如1,3,5,7是第一个bank,我假设的,可能不对),又那几颗是第二个bank(比如是2,4,6,8)?

网友:
是第一颗坏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看看摸摸和我的文章,有关内存的基础知识,然后再提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