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27 自带集成显卡亮,插PCI-E显卡不亮

楼主(2009-11-27):
MS-7027 自带集成显卡亮,插PCI-E显卡不亮,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下PCI—E的AD线~!加焊下北桥吧。以前遇到过是北桥虚焊的

网友:
先简后繁,最简单的方法先进CMOS看一下显卡设置是否正确,刷BIOS,再测试PCI-E槽靠北桥方向一排贴片电容,打一下靠近北桥那面的阻值,通常阻值都应该是正常的,如果有数值不对的,按压一下北桥,看数值会不会有变化,这些数据线都是直接通往北桥的,另时钟复位脚也测一下电压及对地阻值,大家才能帮你判断故障点

网友:
打下pci-e的对地阻值

网友:
PCI-E这里的的工作条件是 供电 时钟 复位·
既然供电正常 在看看时钟和有没送到插槽
剩下的 也就是最不愿意做的 就是打值了·就像2楼的朋友说的那样了·
这些条件都满足了·
那不可能PCI-E不工作
当然 在修槽之前 你得保证你的PCI-E显卡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且该主板支持和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漏打几个字
时钟和复位

网友:
PCI-E插槽接触不良或者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