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不断电

楼主(2009-11-27):
求救呀。。。。华硕a8n5x开机、进系统都正常,也可以正常关windows,关系统后就是不断电,IO=IT8712F-A,已经换过两个,IO的76脚直连ATX绿色线,中间没任何元件。

网友:
不能强行关机还是说明短接PSW针所发出高或者低电平,芯片的没有检测到变化信号,华硕应该是专门开机芯片,换掉它试试。不行就算南桥了。

网友:
查过了,没有专用芯片

网友:
关系统后看是否有某路电压没有关断
曾遇到过一754的板,1.2V电压不能关断导致关机不断电的情况出现

网友:
我曾经修到过,关机的时候是跑05么?  我刷了个BIOS好了,,呵呵

网友:
支持楼上,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