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6200显卡花屏修复过程

楼主(2009-11-27):
一块儿翔升6200 128M的 刀卡  共四颗显存  正面两个 背面两个
正面是                       背面是:
        1                                            3
            2                                            4
用MAST4.78测试出来的报告是: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7276634     30636307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7276634
Write   Error Count: 30636307
Unknown Error Count: 0
有报告可以看出是第2的片子出了问题 于是先短接一下此芯片的数据脚得出的测试报告和上面的一样 呵呵 好办了 现在已经确定就是它出问题了 换过后重新测试 故障排除 显卡修复

网友:
LZ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今天用软件还修复了5200  三块儿 一块GF4 呵呵 光顾着修了 报告没保存 下次一定保存好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再次感谢基地 让我学到了好多知识

网友:
呵呵 老兄 我没链接啊  全是看论坛里各位同仁的帖子 自己琢磨和总结出来的 我连着三个晚上看MAST软件帖子看到半夜两三点 把论坛里有关此软件的帖子看了一个遍 自己又总结了一下 就会用了  没办法 这个软件刚一接触摸不到一点头绪 不过 我现在总算是看懂一点儿了 还要接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