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g维修(附A3G V1.2 图纸 点位图)

楼主(2009-11-27):
一台华硕a3000笔记本 接机 用电源开机 电流打到4.5a 电压跳变到5v 这次电流调到最大 不像上次没调电流 闹笑话 参考出处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2809-1-1.html 看了不许笑啊
  拆机 找到a3000的图纸 是华硕a3g的 19v对地短路 打开电路图 找到保护隔离部分

  19v短路 由于点太多 不知道如何下手 一步步来吧 先断开q11  用电源插上 看是q11之前还是之后短路 不短路 说明短路在后面 (先以为前面有电容会短路的 后看图纸 好像q11之前没有电容 但以防万一 还是断开) 接着断开d7 电流很小 说明短路还是在后面 之后到了AC_BAT_SYS就没有地方可断了 由于这个地方结点太多 一一断开好像不可能 而且效率也特别低 于是祭出法宝 烧板大法 我这个表 短路就只输出5v 4。5a 想想也好 免得烧更多东西 但是还是没有摸到什么东西发烫 只是觉得q11有温度 量之自然是好的 分析是电流过大它先开始发烫了 想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长时间这么大电流 有可能烧坏q11和d7 于是用线把19v接出来 负极用一个夹子夹在地线 正极焊在d7的负极 刚好那几天气温很低 不是很好摸 感觉还是在电源插座的附近 它的反面是cpu插座 于是在这附近摸啊 摸 不停的摸 摸到了这里有点温度 咳 可惜不是美女

  C131 0.1UF/25 有温度 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耐压? 不懂 包子xd说这么小的电容 没有耐压低的 不管之 取下来 上电 还是大电流 只好继续摸啊摸 可是摸不到地方 心里嘀咕是不是pcb板坏了
  灵机一动 这个电容坏了 是不是这附近的的其它东西短路 而这个器件 本来工作电流比较大 摸不出来呢 于是还是怀疑这条支路 不祭烧板大法 而祭出断开大法 分别断ce5 ce12 d13 q68 另外 上面的一路 ce8 ce7 d10 q66也是和这一路并联 也要分别断开 其实断到q68 就不短路了 心想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没有这个mos管 找到一个t40的板子 找了一个cpu供电的下管换上 再恢复供电到电源插座
  这次不再短路了 但是待机电流却很不正常 电流在0.15到0.2之间不停的跳变 很奇怪 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没有头绪 百无聊赖 想起用表量下各个待机电压 发现3.3v 和5v都在不停的跳变 都有10%左右的摆幅 而量19v却不摆动 奇怪了 继续没有头绪 还是考虑到q68击穿 上面的19v会不会过来烧坏dc转换芯片MAX1987ETM呢 如果其工作不正常 有可能影响待机电流 但是为什么会引起电流和电压的跳变 没有想到理由 (后来分析 是不是1987有问题引起上下管导通不正常呢) 于是网上定了2个MAX1987ETM 上下管各定了10个 以防还有问题
  等啊等 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终于来了 换上MAX1987ETM 结果居然待机正常了 这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找到c131 但是我分析这里是高频滤波的 (主要是我没有这个东西换) 没有安装 可以开机了 于是装机 但是装机之后却还是大电流 头都搞大了 于是乎又拆下来 继续拆 晕 d13也坏了 而且我也没有这个换 没有料板啊 刚开的店 百废待兴啊 无法 找了个我以前修电器用的二极管 是行上的阻尼管 心想 电压要高几十倍 电流也不会小 频率应该也够了 电视机是16khz 这个地方的频率我也没有查pdf  换了再说 就是体积大一些 不过在这个板子上居然还不碍事 呵呵 又终于亮了 于是又装机啦 结果又发现掉电 还比较频繁 唉 华硕的机器又拆装熟悉了 由于不知道原因 反正买了mos管 索性4个都换了 结果不是那么频繁的掉电了 偶尔掉一下 我注意了一下 只是在开机的时候掉一次 然后就不再掉电 跑3d100 次200次都不掉 也不知道是不是c131没有安装 d13换的是电视机上面的二极管的原因 因为这个机器比较老了 客户也不愿意换板 就推说南桥还有问题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因为这个机器还有开机自动上电 bios信息不能保存(电池已换) 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 触摸板也是坏的这么多的毛病 客户说能开机就行 我就和客户讲好 只保短路 不保掉电 于是装机测试多天 就是在开机的时候会掉一次 而且两天之后 没有自动开机了 bios信息也能保存了 唉 不管 交机收钱吧
  其实后来一分析 这个问题开始根本就不需要用烧的方法 如果开始就量一下vcore这里的对地阻值就可以量出来 这个是学笔记本维修一开始就要注意的 但是上来就19v对地 影响了判断 走了不少弯路 呵呵 也许我这个新手的案例对于新手会有帮助的
   问题是掉电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和南桥有关系吗 和d13 ? c131? 有高手分析说cpucore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会不会是c131没有装的原因呢 请高手分析一下吧

网友:
有兄弟需要 这个图纸和点图 一并传上来

网友:
谢谢1楼拉   还有2楼

网友:
版主写的不错,要是写一篇除了IBM之外的各品牌的点位图使用方法就好了。到现在除了IBM的都不太会用,只是在放大缩小上折腾。

网友:
建议买料板,ASUS 的料板 比较常见也容易买到,比订芯片划算! 而且 ASUS 的板子 大多都有接点(JPXX)之类,遇到短路 按个断开接点比较方便!

没有BIOS电池 会上电掉一下,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后来能保存BIOS信息以后就不掉电 说明正常了! 新店开张可要做好准备哦 ,各种IC都要备货 料板是不能缺  祝潘总 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