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两个月的新电脑,怪问题,实在搞不懂了,求救

楼主(2009-11-27):
上上个月刚配的,金和田电源,AMD1400 ,金士顿1g 。WD160G 。第一个月没问题,第二个月就出现自动关机,而且没有规律的,但是关机后每次都能从新开机,随后关机的时间也不一定,有时候马上关掉了,有时候一下午也不会关。因为是新电脑,有保修,就拿过来测试,开机一星期,一切正常。怀疑是接下板不好,就给客户了,第二天,客户打电话来,还是会关机。晕倒,过去看,果然亲眼看见一次。随后拿过来又测试,现在还是一切正常。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了,特求救各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le,在线等!

网友:
怀疑是接下板不好,就给客户了
---------------------------
好多错别字,让人看不懂。能用心写下吗?

先看软件--后硬件。

网友:
给客户换个电源试一下,有时候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哈

网友:
不用看了哦,肯定是你客户的电压不稳造成的,跟你的电脑没关系,你叫他配个UPS电源就一天就亮了

网友:
我同意4楼的说法,因为我上次有个客户也是这样,原来他的那条线有人在烧焊吖。用电灯就很明显,但用它的日光灯就不是很明显了。

网友:
要细心的 查找

暮春蚂蚱 -2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电压不稳定照成

网友:
估计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让我奇怪的是,我给他备用的旧主机,在他那里用一直就是好好的,照道理电压不稳的话,那个旧主机应该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20或24针电源插头或者插座的问题,有一根线没有压好或者两者接触有些问题。最近我的机子正好也出现这个问题,把20针插座重新插好,就不再出现类似问题了。

你轻轻动一下这个插头的连线看。也许故障重现。或者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或者其他由电源引出来的供电插头的接触或连线问题也可能引起同类问题。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现在正换电源,明天去给他在试一下,

网友:
市电插座、插线板问题可以有同样故障,你也顺便检查一下哦!!!!!

网友:
同意四楼的 电源的电压太低导致的 换宽幅电源 或者加UPS

网友:
晕..都是旧机器了  什么问题都可能会出现.. 你那个什么板子啊 能上160G? 1G内存? 1400的U?
你再看看CPU风扇正常不.

网友:
换电源试试,再不行只能换个U试试了。这种情况我只碰到过2次,一次是AMD3600+,看电影半小时到一小时会自动重新启动,还有一次是AMD4000+的,会莫名其妙的自动关机。

网友:
现在的电源比起以前的电源品质,简直是没得比的,有时候旧电源还比新电源好呢

网友:
自动关机 有没有看下CPU温度啥的 带上万用表去那边测下电压 有220不、、小心测量

网友:
换电源试试,测下电压 220v看看。。

网友:
电源质量不行,在就是看看他那边的电压问题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CPU风扇散热不好。换个看看。

网友:
电压不稳的概率很大啊

网友(2010-01-02):
买电子产品 ,倒霉了就没法了,偏偏你买的那个总是不稳定

网友:
首先排除散热问题 因为要是CPU温度过高引起的关机 接着开是开不起来的 既然拿回LZ那里是好的那么就是说跟程序无关了 (当然LZ应该问下是不是一运行什么程序就关机 LZ说的关机是突然断电 还是有关机步骤的关机)

网友:
不知道你那里天气怎么样!
如果是冬天的话,用电的人多了,会造成电压过低,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啊!
最好检测一下电源,和电压!

网友:
同意先软件,后硬件的方法哦。先检测下CPU温度,DM全部重新分区吧,装个稳定的XP,然后备份下
我觉得应该重点检查下电源哦,金河田的电源质量实在是不可恭维哦。为了稳定,买个航嘉吧,多点钱也值得的,维护也省心啊。

网友:
是电源供电不足吧,换个电源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在你公司好好的,拿到客户家就不行是把. 第一个问题:电源. 第二:客户家里电压不稳定也行这样子. 然后顺便看下温度==.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见过一次

网友:
我不会给客户组装AMD的机子的. 如果不小心干了这种事, 一般会自抽

网友:
客户环境引起的,我有个客户在冷库边,对着冷库口,一开冷库门2分钟,电脑就关机

网友:
应该是电压嘛~多少机器啊

网友:
没换个条子试试么 上次我这里就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的 换个条子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一台机是这个问题的,,是主板的事,,主板CPU供电的事的,,,摸到CPU供电的三相每相的发热都不一样的,,有一组非常炀手的,另外两组不热,,

网友:
带个万用表去测一下电压

网友:
我遇到N次,换个电源保你解决问题。

网友:
你换个长城400W的电源试下,说不定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电压问题 先测试下电源电压
实在不行就UPS稳压吧

网友(2010-02-09):
客户家的电压不稳,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他们家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电压不稳 不会关机 是从新启动 关机 应该是过热保护 还是检查一下cpu上好没有

网友:
客服市电电压不稳。

网友:
用替换法来检查一下是什么出问题

网友:
在你这里正常,,,在客户那里不正常,,说明 你和客户地址的环境有不同,,非常可能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看了这么多的回复 最有效的其实还是电压吗更换电源或者加UPS试试

网友:
典型电源故障

网友:
我也觉的是电压不稳的原意多一点 到你这边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电源 换机箱呢吗?

网友:
换电源试试,再不行只能换个U试试了。这种情况我只碰到过2次,一次是AMD3600+,看电影半小时到一小时会自动重新启动,还有一次是AMD4000+的,会莫名其妙的自动关机。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276-1-1.html
同意16楼的说法,我师傅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老话说是人品问题,现实是环境问题.我以前从深圳开网吧的一台主机带回来,准备卖给我的一个表弟,但是那天试机却出现问题,在显示器中间出现一条白带.无耐,把原来的电源拆掉,换了一个长城的电源进去,问题解决,后来才发现是市电进户的总开关那里有打火现象!所以有些事情不得不全面考虑!

网友:
我倒以为是散热的问题 有的时候风扇转的话 也是会散热不够的 因为达不到转速。还有你的CPU安装的是不是很到位 好像有一批的AM2坐需要个垫 不然就温度升高 导致关机

网友:
电源问题。
换航嘉电源保证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客户家的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2010-03-11):
市电插座、插线板问题可以有同样故障,你也顺便检查一下哦!!!!!
同意

网友:
真是什么故障都有可能
路过学习,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
安个稳压电源试试

网友:
客户电源220不稳定造成的
你的老电脑电源要求低 所以没问题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测下 排除CPU超频、内存没问题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客户使用的市电不稳定造成的吧~
以前 我也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当然 也有可能是CPU底座的关系 记得有一款AMD+技嘉主板 频繁出现上述问题 最终是因为CPU的底座问题 导致CPU温度虚高 电脑自动保护 解决的办法 就是在CPU和底座之间加一个 小垫片 呵呵

网友:
电源,散热,还有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损坏

网友:
这个问题 多数是电源 供电的问题 还有电源本身 总之 找电的毛病 就是了

网友:
电源质量问题,估计是用户那边电压波动太大引起的,换个航嘉的电源

网友(2010-05-05):
市电电压不稳定.电源质量不过关.

网友:
楼猪解决了吗?

网友:
我看也是电压的问题``加个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