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00d上外壳就掉电

楼主(2009-11-27):
方正t5800d二修本。来时内存不过,已经加焊过北桥。据客户反映修好没几天就开始重启。最后不过内存。打内存值正常。供电正常。正好有个一样的料板试着更换了内存时钟。显示正常进系统一切顺利。可是就在上好外壳后噩梦开始了。一开机电流上升到1.4就掉电。拆开外壳一切正常。有时候上好能开机。但是放上一段时间后故障依旧。怀疑北桥没焊好。又加焊一边。还是不行。我都拆了n遍了。有时不固定后盖螺丝还好。只要固定放一段时间就掉电。螺丝我都上的很小心了不应该那里短路。实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那有可能是上外壳的地方短路造成的哈!

网友:
前几天  遇到过一台  也是不过内存 跑D4   在基地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现在还是不行   本想换掉北桥的  可是又报不起价格     最后宣布  不救了

网友:
上累丝后也可能是板子变行,哪里开焊

网友:
那还是桥有空焊,。。。。

网友:
看看主板的贴膜有没贴全, 二修板的话可能有一些膜被一修的人撕了装机时没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