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不能跑3DMARK2001

楼主(2009-11-27):
ATI9550 128M 128位 DDR1 显卡,不能跑3DMARK2001,GPU主供电1.4V,显存(DDR1为显存芯片第一脚)供电2.6V,安装驱动一切都正常,但一点3DMARK运行,就跳出软件出错界面,试过好几次都一样,原以为是软件本身问题,刚好有一片一模一样的显卡代换上测试跑3D,结果却能正常.故障定位在显卡本身,一般可以正常显示且驱动安装正常,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故把好的和坏的两片显卡通电,对比测试,电压输出都一样,断电,仔细查看显卡,没有发现掉件的地方,两片显卡对比打阻值(时钟\AD线\显存AD线),所显示数据都是一样,基本可以排除GPU和显存问题,转而想之,既然电压正常,那故障应该就在显存,GPU和BIOS之间,考虑先简后繁,把好的那片显卡的BIOS备份出来,刷到坏的那片上面,再测试3DMARK2001,OK,测试画面正常,一切顺畅自如!

网友:
我有一块V星9550 256m 的,R3全pass,但装好驱动,只要一改分辨率立刻黑屏,而且死机,重启就不能进系统,安全模式删驱动后才可以进,装完驱动一改分辨率就黑屏死机,刷几次BIOS都没解决

网友:
GPU供电多少呢?

网友:
看来真是啥样的问题 都有啊

网友:
煮,不好的话可能不良 起热后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