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在全黑的时候是褐红色的??

楼主(2009-11-27):
一台液晶显示器在全黑的时候底色变的有点褐红色,用其他驱屏板试过都是一样,颜色失真,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请问大家这种情况该从哪里着手2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管是不是老化啦

网友:
可以排除是灯管的问题,是颜色不对,有一种颜色显示的不正常

网友:
屏线是否清洁干净?

网友:
换过新的屏线了,没有效果,故障依旧

网友:
既然换过屏驱动板和屏线 ‘
我的看法就是仔细检查下屏接口和屏接口电路那里的贴片电阻电容什么的 看有没变质的
既然信号是OK的 那这样的问题就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了

网友:
好的谢谢,再仔细看看

网友:
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屏的故障,故障点在屏线-ASIC-解码IC之间(不含解码IC)

网友:
驱动板换过,驱屏线也换过,都是老样子,死心不改

网友:
灯管和屏的主芯片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呀

网友:
主芯片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280-1-1.html
恐怕找不到啊,型号是AU30707的主芯片

网友:
灯管换了新的

网友:
AU30707?我上班查一下还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