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中晶3860扫描仪坏,求助!

楼主(2009-11-27):
客户一台3860扫描仪,通电正常,连接电脑也能正确识别,但预览不正常。开始发现客户的电源适配器不对,扫描仪上面要求12V1.25但客户不知为什么电源适配器是12V1A的。我找来一只便宜的电源适配器12V 1.25A的按理应当匹配啦,但预览还是有问题,求论坛上的达人帮助!
电脑

网友:
你根本就没有找到根本所在,那两个电源有多大区别呀

网友:
维修公司
上面两张图就是两只电源不同的预览图吖。

网友:
不是光头组件就是坏板子,我这里是上海中晶代理,发货过来看看。

网友:
从新校对灯管 我以前有个扫描仪也是这样 时好时坏 应该是灯管归位不准确 是不是每次扫描完都会咯噔几声啊

网友:
不要用开关电源,要用变压器的电源,最好是2A的,扫描仪对电源要求有点怪

网友:
彩云科技
估计多少钱可以修好,这个我要跟客户商量一下咯。

网友:
以前有个中晶扫描仪,运输过程中将内部反光镜碎了,到玻璃店划了几板一样尺寸的,将背漆用稀料去掉后换上,能用,但色彩不正常。后发回代理处,不知他们如何校正了一下,能用了。
校正程序我没有,希望有的同志共享一下。

网友(2010-01-04):
这不关电源的事情。。先看灯亮不亮。如果亮而且走动正常。就去修ccd或cis的电路吧。。这东西部好修。我这都是买成品换。